mos管外壳可以接地吗?

楼主:
封装形式是TO-254那种,类似于7805的外形。
有3个腿,为3个极。

外壳贴着散热片,散热片最终连到地。

也就是外壳接地 是可以的吧?  有好处没坏处吧

网友A(2011-05-24):
什么管子, 什么电路都不说, 谁能判断?
不过警告楼主, 通常情况都不行的.

网友B:
一般不行,一般功率MOS金属外壳部分是与中间那个脚,也就是漏极相通的

网友C:
芯片底部的金属基板吗?散热片贴在基板上,然后散热片接到地上。
看看芯片资料吧,一般那个金属基板是跟管脚内部相连的。

即使不连,也不建议将散热片连到地上。
以前遇到过贴片MOS管下面铺上铜皮,就会关不断的情况。

楼主:
哦,mos型号是2N7222
封装是那种黑色的,三个腿的,和7805很像。
手册上没说 外壳与管脚是通的。

2楼: 电路没法具体描述啊,正常用的时候 三个极都不会出现与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D:
4楼说的对!!!

楼主:
封装是TO-254, 不是TO-204那种大金属块状的。
手册上没说外壳与管脚通

网友E:
应该按情况分 有接地的 有不接地的
用法也不一样

网友F:
全塑封的可以,半塑封的金属外壳必须绝缘,否则你就等着烧电路吧,哥屡试不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意思是不管子外壳不接地 只有好处没坏处了?

你那种为什么会烧电路呢,原因何在

网友F:
不可以,很多管子的金属外壳是与管子的“输出”相连的,比如肖特基二极管半塑封是与输出相连,MOS管如果金属外壳不与散热片绝缘耐压测试通不过!(不防雷)!

网友G:
MOS管“外壳”一般是D极,是不能接地的,通常MOS管用作开关作用,如果D极接地,就相当于跳过开关直接接地了,就失去了MOS管的作用了。

网友F:
这个没有留意,楼上真细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外壳是d极手册会明确说明吧.
通常体积比较大的是D极 TO-204封装的

网友H:
拿个万用表量量嘛 看是跟哪个通的  要是你电路上这个本身接地的 那就不怕
不过一般都不是 我们做散热都是要加石英片之类的东西 上螺钉的话 那个洞洞里都要加绝缘套子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
连基本的尝试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的本能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