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力度的测量

楼主(2011-05-24):
准备做个测量打击力度的东西 ,类似拳击那样,在身上穿上护具,然后测量被打击点的力度 本来我想用应变片或者加速度来做的,但是没找到好点的传感器,因为体积要小一点,所以不好找 不知道谁熟悉传感器的,或者做过类似的,帮忙介绍下。谢谢·~

网友A:
加速度不见得就能反映力度

楼主:
恩,是的啊 ,所以想问下大家有啥好的传感器或者是方法

我现在想用膜式应变片

网友B:
“力度”要看瞬间量还是持续量,更和时间严重相关。

网友A:
这个概念还是很有意思

网友A:
从理解上说,还是想不出如何用物理量来描述“力度”

网友C:
“力度”似乎就是“冲量”,是作用力对时间的积分。

网友A:
看了一下老T给出的资料。里面的单位是lb,即磅。
这也算是力的单位,但如何和力度联系到一起?

网友D:
力:动量对时间的微商(惯性力)——dP/dt,或势能对空间的微商取负号(场力或弹性力)—— -dU/dr,以及各种耗散力(和位移,速度,乃至高价速度有关)。

冲量:动量的增加或减小量,也是力对作用时间的积分。动量和动能有直接关系——T = P^2 / (2m)。

原则上,物理学中留下的只是些守恒量才有意义(量子力学中称为好量子数)——如能量、动量等。非守恒量都是浮运。

网友E:
转贴一篇好东东"电子琴力度键是靠测速得到的",希望对你有用

先用高,低触点测速度,再用压敏电容测力值,用这两个参数来描述力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951&highlight=%E7%94%B5%E5%AD%90%E7%90%B4

看了这篇**很有启发,这确实是一种低成本的奇思妙想.值得借鉴.

原文在此→  http://w4749.s8.mydiscuz.com/viewthread.php?tid=99832&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page=1

彻底剖析Velocity(力度)参数!  (05-3-21 01:15)

(看不到全图的请点击图片放大查看)

相信用MIDI制作音乐的朋友,最熟悉的MIDI参数就是Velocity(力度)了,这不仅是最常用的,而且是大部分音序软件的KEY编辑窗口缺省显示的。不过,大家是否注意到:“Velocity”这个单词在英文中的意思并不是“力度”,而是“速度、速率”。跟音乐有关的力度术语,英文名应该是“Dynamic”!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MIDI标准制定的时候,专家们搞错了吗?...........

     呵呵~当然不是,这是因为,MIDI就是用“速度”来模拟“力度”的!

   大家知道,最常用的MIDI输入设备就是MIDI键盘,包括专门的MIDI键盘以及合成器、电子琴、电钢琴等等,这些键盘是如何来产生力度参数的呢?

   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一般MIDI键盘产生MIDI音符的过程是这样的:按下键盘、利用键盘下方的导电橡胶和电路的接通,实现“键导通”信息,然后触发音源发声或者进入音序器录音。

   下面来看一下导电橡胶的样子:注意,每一个琴键都对应两个触点开关,嗯?为什么一个琴键需要两个“开关”呢,玄机就在这里哦。
(这张照片照得不清晰,菜啊~~)

    下面这张照片,是键盘底部的结构,也就是键盘下面倒过来看的样子......,
露出键盘的地方,上面的电路板已经拆掉了。

   接下来这张:是拆下来这块键盘电路板的照片,大家根据图上的注解,理解琴
键按下后,电路是如何接通的。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水平有限,只能说这些啦~:)

   最后,再顺便说说Aftertouch(触后)参数,这在MIDI键盘上是另一种独立电路产生的,请看图:

网友F:
我认为MEMS+应变片可能更为合理

网友C:
老tyw兄贴出来的**,本质上还是测量冲量。
琴键的质量m是固定的,测出的速度是击键得到的键的终速度(键的初速为零),即mV-mVo。这就是冲量,即Fdt。

HWM兄对守恒量的见解,于我心有戚戚焉。
关于什么是“运动的量”,当年争得不可开交(那可是在牛顿之前的事情),争了大概有两代人的时间。

网友A:
老T介绍的**是不错,但音形包络并没有交待。

网友G:
F = d/dt(mv)

网友H:
然后测量被打击点的力度

网友I:
力度还是冲量

网友J:
关键是传感器的频率响应.
应变桥可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你们都是牛人,查的比我的多很多啊 ,
我说的力度,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其实也就是测量施加力的大小
不过时间肯定很短,那么瞬间的冲量肯定很大的

谢谢各位

网友E:
一般在机械设计中,设计重锤式夹紧装置时,重锤下落时的力是重锤质量的10~14倍,供LZ参考.

网友K:
老T大 真是  膜拜

网友K:
老T大  这个重锤下落速度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T叔,你发的资料里面有说压敏电容薄膜的那个东西,我没搜索到啊,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是不是和应变片差不多的?

网友E:
那个是电子琴厂定做的.

网友E:
下落速度按自由落体算.
一般设计时用5KG/20mm行程的电磁铁吸重锤,失电时重锤跌落,相当于施加了一个5KG x 10~14 倍的力,用这么大的力去扳夹紧螺丝,足以在螺丝轴向产生几百KG的夹紧力了.

网友L:
测量力的方式目前有最简单的是应变片桥式传感器也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但是响应速度和大小的限制肯定不适合楼主的需要。
之后就是电磁力传感器,通过给线圈的电流来产生电磁力于作用在线圈上的力来达到平衡从而得到力的测量,这个也是典型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还有就是电容式传感器,就是通过一个作用力来改变可变电容的容量/时间变化量来测量力。
还有就是建议的如老T的那个**,测量钢琴的击打力,通过测量一个未知力给一个已知力的作用时间和距离来计算出力,这个适合瞬间力的测量,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但是测量的精度只能要求不高的场合。而且体积也可以做的比较小,比较适合楼主的使用。

网友L:
对于上面说的最后一种方法在那个击键力的测量中已经给的很详细了。其实给你一个和简单的解释,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微动按键,按下去到按键导通的需要花费的能量是一样的,而力大小就反应在接触按键到按键到按键导通的时间,时间越短,力越大。

楼主:
谢谢LS,我忘了考虑响应速度了。
不过我刚才又查了下,应变片可的响应速度可以到10^-7 S
这样的话,就应该够的了 ,不过我要选个高速的AD,否则可能会导致信号调理电路响应不及时

谢谢孤独泪的提醒

网友M:
我正要找一个传感器,承受成人在上面蹦来蹦去,车力的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