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脉冲群和静电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前一段时间一款产品在做脉冲群实验时,只能通过B级,感觉那个脉冲群干扰太厉害了,如果要通过A级,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另外在做静电实验时会存在死机的现象。望高手提供下参考思路。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静电释放的通路呢

网友B:
在电源线上加磁环,在多绕几圈试试。

网友C:
没有静电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就一直想不通明玮台达那种开关电源,没有大地接,220V直接打浪涌,共模差模随便打啊~~~

网友E:
过浪涌,没有地线的最容易过,甚至你都不用考虑共模,就是对安全性有要求

网友F:
脉冲群实验如果是影响通信,那么在通信线上加小容值电容可以改善,至于静电死机的话,要看你本身用的MCU对于抗静电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再是外围的保护设计,电源上去耦电容尽量靠近MCU电源管脚,最好还加一个防静电管,如果你使用到MCU的总线,那么恭喜你,总线是最容易受影响的,总线最好是在整个PCB的中间,或者尽量靠中间,周围用地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