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滤波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1-05-24):
我想做一个FP滤波器(光学可调滤波器),由于是精密光学器件,价格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实在是很昂贵,所以做这个驱动的时候战战兢兢
其原理实际就是驱动一压电陶瓷改变其腔长,但是压电陶瓷属于容性负载,电容还很大,我这个电容最大可达到3uf,下面是我初步设计的一个原理图,还没有实验,8038产生一锯齿波,后极放大,并且还叠加了一直流偏置,目前想各位请教下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3uF的压电陶瓷?有没有搞错?
运放不大可能驱动3uF的容性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数据手册上确实写的最大3uf

网友B:
电容还很大吧

楼主:
5# xiaotann ,很大,还要线性好,头大

网友C:
Av=1,负载3uF估计会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了防止震荡我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
负载是电容,那么肯定会增加一个运放开环极点,那么只能提高闭环增益或做反馈F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