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怎么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4):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设计比较简单。
根据铁芯允许的磁通密度和绕组电压计算匝数,根据绕组中电流有效值选择线径,然后计算看窗口是否能够绕得下,不行就选择大一号铁芯,窗口余量太大就考虑用小一号铁芯。

网友B:
首先要了解一下变压器原理,目前普通的变压器分有两种,一种是降压变压器,一种是升压变压器,降压变压器是初级线圈匝数通过E型磁芯由磁感应到次级线圈所产生的电动势!初级一般接220V,漆包线的直径小,有上千匝,次级绕组漆包线粗,但按输出电压的大小只有几百匝!升压变压器可以理解为降压变压器的反向原理!可以网上找一下升压变压器的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降压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怎么绕制?就是这种变压器中间的那根怎么绕制?

网友A:
中心抽头可以先绕一半,引出抽头那根线(若线够粗可以原线引出,若线较细应该用绝缘多股线焊接引出),再绕另一半。
也可以双线并绕,一个绕组的尾接另一绕组的头,再引出。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需酌情使用。

楼主:
那做工频变压器选哪种好?

网友A: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如果要求绕组两半对称性好,选后一种方法。因前一种方法,绕组两半平均匝长不一样,直流电阻不一样。若对对称性要求不是非常高,选前一种,工艺性好。

网友:
要注意很多问题
功率不同,计算方法也不近相同,问题点也不近相同
多总结经验,注意功率叠片的选取,材料的选用,结构的优化

楼主:
那么上图应该才用哪种绕制方法?那个变压器是做逆变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