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管可以直接连电源或者是地吗?

楼主(2011-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是不会弄坏IO的。
不过你得保证不要把接到电源的IO输出个地电平或者把接到地的IO输出个高电平。

楼主:
2楼
那就有问题了啊  没烧过程序的单片机 上电会怎么样呢?
也就是问 没烧过程序的单片机上电IO口是什么状态 高阻?还是输入? 输出?

网友B:
2楼
那就有问题了啊  没烧过程序的单片机 上电会怎么样呢?
也就是问 没烧过程序的单片机上电IO口是什么状态 高阻?还是输入? 输出?
引用 楼主:

神经正常的,都会设计成输入或者高阻,我见过的,都是在输入状态。

网友C:
默认为输入口,接电源或者接地都行。

楼主:
是这样啊  多谢几位的确认

网友D:
实际中最好不要直接VCC或GND,否则程序出错可能烧坏IO,

楼主:
程序一般是不怕出错的  稳定了  应该没那么多出错对吧
关键是怕烧错程序,烧了个其他程序进去 烧掉 是很恐怖的

网友D:
LS
果然NB,不用考虑程序BUG

楼主:
考虑考虑 !失误!
比如遥控器 或者按键 乱按 就可能出现意外!

网友E:
干吗要接地或者接电源?
不用的管脚悬空好了,配置成输出就可以了。
否则,万一程序受干扰跑飞,输出相反的电平,IO容易烧的。

网友F(2017-08-09):
个人觉得不可以,因为规格书说,上电时所有IO是默认高电平,如果对地,那就相当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不可以,因为规格书说,上电时所有IO是默认高电平,如果对地,那就相当短路了 ...

基本默认为弱上拉的高电平,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