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如何防静电

楼主(2011-05-24):
公司原来使用封装为SOT-23的P沟道MOS管用作开关管用,生产下来,不良率比较高,现在又有一个新电路上需要用到该MOS管,但还不清楚如何去降低损坏率。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原来MOS管为BSS84,GS之间的最大电压值为20V,我现在的想法是找一种GS之间耐压更大的,或者是该MOS管GS之间直接带保护二极管的。

网友A:
首先,贴片机、焊炉等需要可靠接大地,人工贴片的话,要使用静电手环,如果是手工焊接,务必使用防静电焊台,同时也要可靠接大地。其次,注意电路设计,如果MOS管栅极连线是对外的,务必加防护。

网友B:
“我现在的想法是找一种GS之间耐压更大的”
没有。

网友C:
如果是ESD击穿,最大的VGS也不顶事。
需要确认是否在生产中损坏,还是在使用中损坏。
应该是设计原因。

楼主:
那如果在GS之间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使静电有释放的回路,这样可行不?

网友D:
现在的管子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如5楼: 那如果在GS之间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使静电有释放的回路,这样可行不?

楼主:
管子损坏还是有一定比率的,所以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E:
现在的管子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如5楼: 那如果在GS之间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使静电有释放的回路,这样可行不?
引用 网友D:

不可行。

LZ目前的问题是在生产中不良,生产操作中,你不可能要求工人操作时保证静电必须通过电阻。

所以,这个问题还必须通过规范生产工艺来保证。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在后续生产中再观察下。

网友F:
能指点的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G:
器件没这么容易损坏的,楼主把电路图贴出来,看是否是原理图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