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指点,我该怎么拼板呀!

楼主(2011-05-24):
最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PCB拼板,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大侠赐教!
   首先我选择全选复制待拼板,然后在另一个PCB文件的禁止布线层选择特殊粘贴,下面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1、特殊粘贴选择第2、3(4第项在选中第三项后自动选上)项,结果拼板会出现相同网络名的飞线,不知这个飞线影响PCB制板否!能否这么拼板。
2、特殊粘贴选择第3项(4项自动选上),结果飞线是没有了,因为没有网络名了。但是电路板上没有网络名,造成与有电气连接的焊盘与过孔都报错,说是短路。问题:不知这种情况对PCB制板有影响吗,能否这样拼板。

望各位兄弟、姐妹、老师、教授等赐教,小弟只有送分相报,也会把经验传给别人,呵呵。

网友A:
拼板可以参看我的博客中的《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
飞线可以设置不显示飞线网络就好,并不影响PCB生产。

楼主:
谢谢2楼,小弟学习了,给你15分,礼轻情意重。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