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00分之一高分辨率的电子天平

楼主(2011-05-24):
最近在对电子天平比较感兴趣,称重传感器是阻桥类型的,灵敏度为1mV/V,
我所加的激励是10V的,那么得到的满量程信号才10mV,
第一版设计的直接进入ADS1232里面的内部128的增益,效果不好
很多人说应该先放大再进入运放,可是我总感觉放大过程中总会带入更高的噪声啊,
300000:1的性噪比就要求运放的噪声电压低于(10mV/300000)=300nV,我觉得这就不太可能实现呢!
求大侠发表高见!

楼主:
这个是我想设计的放大电路,只不过把运放用成OPA827
OPA827的噪声密度谱为4nV/根号HZ,
2,现在的带进来的噪声理论上会是多大呢?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电路的放大倍数是A=26K/200=520
电路的截止频率f=10k,那么带进来的噪声应该是 V= (根号下(16*10K))*520=400nV*520= 208uV
是这样计算的么?

楼主:
我现在用的ADS1232,电源用的LT1764低噪声LDO,传感器的激励是用的REF5050放大2倍后的运放供电的,地线也做了隔离,可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网友A:
300000:1也就18位分辨率...
搞个AD620放大就行了,放大之后滤波,电源用线性的,开关电源基本没戏.
不用过多去考虑运放的噪声,远远没有达到你要关注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放心的放大么?可是我总是得觉得噪声也被放大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而且你看我那个电路?还有我计算的那个噪声的计算方式有问题么?

网友B:
opa827的CMRR约108dB, 会有20微伏共模误差,本身失调电压250微伏,10khz带宽噪声电压450纳伏,
电阻的匹配精度有限,这还仅是运放的误差,因此测300纳伏有困难。国际最高水平是灵敏度2纳伏。

分辨率(灵敏度)是信号源不变(比如0V),测量结果跳动的峰峰值。放大处理的目的是使信噪比得到提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几乎所有的误差都是温度的函数,而且环境影响对微弱信号影响极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放大之后滤波就行,ls说的大部分是线性误差,不是非线性误差.
非线性误差主要来自噪声和漂移,但运放的带宽限制和滤波之后,提高了有效带内信噪比.
完全可以满足18位的分辨率要求.
用集成仪表运放是为了减少电阻适配的问题和输入阻抗.
桥式的传感器,用专用解调和仪表运放做,输出4~20ma都稳定在0.1uA,电压信号只会更高.
单电源引入的噪声很难消除,psrr在高频几乎没用.

网友C:
恰好我刚使用过ad620,我认为用620是不可能将楼主的10mv做到三十万分之一的分辨率;咱退一步按照100,000分之一算,分辨率要达到100nV,ad620没告诉我们它有这能力,不是吗?!

按照ads1232手册上看,楼主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第二个,我认为,没戏。

网友C:
还有,重力计的内部分辨率要做到显示分辨率的十分之一,才能使读数更稳定,也就是说,楼主要做到三百万分之一的内部分辨率,回到ads1232的手册,那么你需要20V以上的激励电压。

网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在用mettler-toledo的AE-240型电子天平,它有两个量程,200g量程精度为0.0001g,40g量程精度为0.00001g。按楼主的“高分辨率”概念,200g量程分辩率为200万分之一,40g量程分辩率为400万分之一。
这样看来,楼主的30万分之一高分辩率,离国外某公司20年前的水平还差一大截,不如买人家的成品来研究一下,或者直接抄板,20年肯定过了专利保护期,不用担心人家找上门。

网友B:
射频整流的概念:
由于半导体集成电路必然存在非线性,当交流信号(如噪声)输入到放大器,输出交流信号会产生畸变,非正负对称的畸变就将交流转变为直流,带来另一种非线性的直流误差,这在微弱信号检测时需要考虑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热电势:
电子系统种常用的材料有:铜、银、金、锡、铅,它们的热电势分别约为:
铜-铜:<=0.2微伏/度
铜-锡,铜铅:1~3微伏/度
铜-银,铜-金:0.3微伏/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地磁场中,两根1m长闭合导线在10HZ振动下间距变化0.1mm,产生0.314微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如果220V50HZ通过仅有0.1皮法的分布电容,流过1欧电阻的压降为7纳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标记一下!

网友B:
面积1平方厘米的闭合回路距离通有1A50HZ的电流导线10厘米,可产生62.8纳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不能只看放大前的信噪比。我们用运放就是要提高带内信噪比,不然要运放只会增加噪声。
我们最后需要得到是一个直流缓变信号,那些高频噪声可以放大滤波之中大幅衰减。fc=10k太高,100hz还差不多,简单的一级放大不行。AD之后也要做一定的数字处理,不能光靠电路。最后的频响1hz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正解,我也是考虑了这些问题,才觉得他会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个分辨率做起来应该不会是这么困难的,希望能通过软件算法提高,但是不小得能提高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肯定是要配合着数字滤波算法的,那按照你的意思,放大的话更靠谱一些啦?
ADS1232的分辨率实际上在放大128倍的情况下,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先放大之后滤波,再放大,再滤波,将信号放大至5V左右进ADC.如果是分辨率100nv以下难办了,那就要请教彭大侠了。
5V的18位就是+/-15uV,把1hz以上的噪声控制在15uV以内到这个级别应该可以达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一次放大呢?我这个地方一直没搞明白,咱俩可以讨论下这个问题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又不是需要做那么高的精度,只是对这个比较有兴趣,想拿来研究研究,看看效果能做到多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一次放大呢?我这个地方一直没搞明白,咱俩可以讨论下这个问题么,谢谢了!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不高可以一次放大。你用那个ADC内部pga也可以,但滤波要做好,10k滤波肯定不行,你可以将fc设成10~100hz,采样用10hz试试,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在来修改方案。这样的改动最小。

网友F:
先问问人家应变片能不能达到这个分辨率,我用的这个应变片差不多2万分之一,厂家说这个已经很难做了

网友F:
问问做应变片的厂家有没有达到你要求的应变片。电路处理的话直接仪用运放,再AD,再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G:
先问问人家应变片能不能达到这个分辨率,我用的这个应变片差不多2万分之一,厂家说这个已经很难做了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1个应变片不行,可以考虑用2个量程,用2个应变片(每个管100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彭大师,我觉得我的计算是错误的,而你给出的450nv才是标准的!
你给出了我们很多理论,能否根据我现在的应用给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帖子上那个前端的图只是我想采用的一个方案,之前传感器的信号都是直接进入ADS1232的,它内部不是有一个低通滤波器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两个比较纠结的地方,
1,是选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呢,还是用个低噪声的OPA2376做一个图上所的差分放大的电路,差分放大能保证信号还是差分的,但是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2,如果激励还是用10V的话,那么出来的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就超过5V了
技术太菜,还在探索的地上.....

网友A:
共模抑制比并不直接影响分辨率,但影响精度。
看了ads1232的资料,直接用pga放大确实是最方便的。
pga之后有2个外置的滤波电容,把截止频率设置成100hz试试,数据手册推荐是0.1uf@720hz。

网友H:
各位大虾都是 牛人啊 小弟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发现了一个失误!
如果用ADS1232的话,5V供电,那么好像我的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只能用7V的了,甚至还要小一些,否则共模电压超过1.5V了,在datasheet里面提到,使用64或者是128的pga的时候要将输入范围降低到AVDD-1.5V了
显然问题更大一些了!崩溃啊!

网友A:
那就5V激励好了。先试试效果。编个程序采集100~1000个数,计算下ENOB

网友A:
今天刚好调了一批桥式的,10V满量程做到0.1mV不跳动,160hz频响,没加数字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目前直接接到ADS1232的正在调试,因为时间急,只做了ADS1232的单独板子,和ARM得接口预留出来了,通过飞线连到ARM板子上的(还包括地线),目前+-2.5V满量程,才做到0.1mV不跳动,
这两天新做好的整板就回来了,到时候好好地测试一下!出现问题继续交流!
不过新板出现的问题,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部分使用22uH电感好还是0欧姆电阻好些?如果选用电感的话,感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呢?

网友I:
注意空气紊流的影响,还有被测物热膨胀系数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谢大蚂蚁师父提醒啦!有好的成果将非常感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又发现了一个失误!
如果用ADS1232的话,5V供电,那么好像我的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只能用7V的了,甚至还要小一些,否则共模电压超过1.5V了,在datasheet里面提到,使用64或者是128的pga的时候要将输 ...
引用 楼主:

sensor激励电源改正负电源啊。

网友K:
“电路的截止频率f=10k”?要是这种思路,就做不出来了。

弱信号检测真正的难度在于:
1.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弱信号检测;
2. 挑战导体特性、环境干扰之类的物理极限。

对于静态检测(没有速度要求),只要工艺上仔细严谨,楼主的指标并不难。几十年前的技术条件就能达到。

楼主可以考虑的方向包括:
1. “电路的带宽BW<10Hz” (平均)
2. 直流变交流(调制)
3. 前端电路有效隔离
4. 放大倍数不必很高,充分利用高分辨率A/D的性能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查看下AD7730这个芯片,专门用于称重测量,输入量程从正负10mv到正负80mv可选,可选则16位或24位AD,专门针对桥式传感器的一种采集芯片,内部自带PGA和滤波器,我觉得应该挺适合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多谢大侠提点,目前已经出来差不多的效果了,希望可以做的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芯片资料我考虑过,不过据有些人分析 这个芯片温度特性挺不错的,不过价钱稍微有点高,我的这个东西对成本 有一点点敏感 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思路,下次改进的时候考虑一下!

网友L(2011-07-27):
53# yinsirjeff 恩是不错,我做到150°C都没事,就是数值略微有点飘动

网友M:
用应变片取得30万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是放大和采集的问题,主要是传感器没那么高。一般都是0.0x%左右,零点、温漂、线性、蠕动,都是这个水平的。

前面有人提到Mettler等分析天平,人家是电磁平衡的。我有一个赛多利斯的,200g分辨0.1mg,80g分辨0.01mg,也就是8000000:1(800万:1),我拆过内部:

传感器是所谓超级单体:

网友N(2019-09-10):
精度做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