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门驱动电阻并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下图中的MOS驱动芯片为IR2104,在上下桥的驱动电阻上反并了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用来防止在关断G极电压由于门极电阻的而抬高。这里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取消掉这个反向二极管,对系统的可靠运行有什么风险,我见过好多类似的电路中都没有这个反向二极管。请大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1、IRF540不是IGBT,是大功率MOS管。
2、对功率MOS管来说,去掉(开路)D3D4对电路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春阳老师,题目改过来了,让您见笑了,IRF540确实是MOS,如果我把MOS换成IGBT,那么去掉D3和D4也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2011-11-26):
好东西~正在学习驱动大功率电机的路过~

网友B:
去掉后关断时间会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