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4RD+用什么芯片代替写程序

楼主(2011-05-24):
(无正文)

网友A:
at89s52,
at89x52.h

楼主:
回复 网友A:
52的ram是256的,我想充分利用1280的ram,从官网上下了个UV3.cdb,装上后怎么写头文件啊,还要改什么才能用,谢谢

网友B:
选择饿AT89C52,用STC官网下个头文件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了个头文件,然后放到工程里,但RAM还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定义成 xdata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C(2013-03-20):
在keil uv2中没有STC89C54RD+可以选那个代替?
如果STC89C54RD+选的不对是不是编的程序就不能使用?

网友D:
都可以用的,更改配置!
51单片机的RAM是一样大的,只是有的有外扩展的,这个大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