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ED控制器负载电流空载时分流问题

楼主(2011-05-24):
最近想做一个控制器控制LED灯带。来驱动5米RGB的三色灯带。每个颜色的最大电流为2安啊  如果三种颜色的同时工作的话总电流为6安。用阻容降压的话,那么不管是否带负载,电容始终提供6安的电流,可能还大些。因为加上单片机的工作电流。6安多啊。我的问题是不带负载。6安多的电流全加在稳压二极管和单片机上了。问题来了分流啊。单片机工作电流很小的。还有将近6安的 电流由稳压二极管负担啊。稳压值是5.1V的。这样的稳压二极管最大通过电流稳定电流也只有3左右啊、如何来分流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谢谢大家!!!!!!!!!!

网友A:
6A电流,阻容降压就别想了。

网友B:
需要一功率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配合来分流!

网友C:
5米RGB灯带 6A电流,阻容不太可能的,至少得弄个开工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