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神马情况唉

楼主(2011-05-24):
ic, pic, pi, IDE, ck
目标板上的主控芯片是PIC16F883,,然后MPLAB IDE的器件选择也是这个,可是连上PICKIT3后,她的报错显示如图所示,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网友A:
目标板没有供电或者编程线没连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线没有接好先的话,那TARGET DEVICE ID 00003FE0,是怎么出来的呢?

连线什么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目标板没有直接给他供电,是强制用PICKIT3供电的?

您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错误的吗?谢谢您!

网友A:
你量过电源电压么?

楼主:
4# NE5532 强制只用pickit3供电的话,我刚测了下,芯片的vcc和vss引脚之间的电压为4.7v

网友A:
再检查一下编程口把,你没接其他芯片或者器件在上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我是拿别人的市场上卖的很成熟的产品,来做一点改装的

编程口我检查了,都是悬空的,没有接任何东西。。。。。。

网友A:
检查mplab里器件型号有没有设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对了。。。。

网友B:
插头是否弄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要是线没有接好先的话,那TARGET DEVICE ID 00003FE0,是怎么出来的呢?

连线什么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目标板没有直接给他供电,是强制用PICKIT3供电的?

您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错误的吗? ...
引用 楼主:

接错了也不一定读不到,只是错了而已,这一直是ICD3\KIT3存在的问题。

所以,你首先还是要严格按照手册上的接线图核对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另外需要检查MCLR/PORTB6/PORTB7上有没有接容性或感性负载?如有,请断开。

网友D:
你的芯片是883A还是883?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KIT3对不对啊?我就拿到新的KIT3,老提示过流.

网友E:
注意 RB3 ,默认低压编程. 若RB3高电平, Kit3可能无**确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连线什么的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错误,MCLR/DAT/CLK那三个引脚上都是悬空的,没有后接任何东西,电话给微芯技术支持,他说可能是PICKIT3的故障。。。

由于身边没有别的用PIC的板子,所以也就无法确定是不是PICKIT3坏了。。。唉,这个KIT3新买的,第一次用,不会就这么悲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次确认是883,而且MPLAB IDE的器件选择列表下面也没有883A的选项唉。。我好奇的问一句,要是以后用到883A,在MPLAB IDE下该选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电后,我测了下,RB3引脚的电压为0.001V,那这个我可不可以认为是满足要求的呢?

网友C:
换一片883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我是拿别人的市场上卖的很成熟的产品,来做一点改装的

编程口我检查了,都是悬空的,没有接任何东西。。。。。。
引用 楼主:

如果883如果被设置为内部晶振加内部复位的,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建议你更换芯片。

网友G:
好了木有?
有木有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唉,那块板子上的883是贴片的,不好换。。于是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