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特性阻抗为50欧姆

楼主(2011-05-24):
怎么理解?

电源输出用RG58电缆直接短接,应该还是短路的?

这个特性阻抗怎么理解

网友A:
电线和设计者一同短路。传输线是连高频信号用的。特性阻抗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阶跃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波前所看到的阻抗。

网友B: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是其内的行波在传输线某截面上的电压和电流之比。但一般而言,传输线内并非只传播单一行波,可能会有反射波(也是一列行波,只是反向行驶),如此,截面上的电压电流比就不再是特征阻抗了。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反映的是传输线(行)波的传输特性,其由传输线的截面几何形状和介质以及导线特性确定。

网友C:
50欧是对高频而言,对电源可以当作0欧处理

网友D:
特征阻抗是频率的函数,切记这一点。

网友E:
怎么能直接短接呢,这个50欧姆可是针对微波而言的

网友B:
原则上,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确实是频率的函数,其原因是 R/G 可能不等于 L/C。此外,介质常数和趋肤效应都与频率相关,这必将导致 R/G 和 L/C 同样和频率有关。但是,这不是其主要因素。前面说了,特征阻抗描述的是传输线中行波的 V~I 特性(截面上)。若传输线为有限长且非匹配,则将存在反射(不再是纯粹的行波),那其截面上的 V~I 关系根本就变了味道,那是多次反射波叠加后的产物。

静态或低频(准静态)的建立是瞬态经过无数次来回反射后所建立的最终稳态(或准稳态)。由于信号变化缓慢(相对于稳态或准稳态的建立过程),所以这些反射过程被忽略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最终的叠加状态。特征阻抗描述的是那些“单个”的入射或反射信号,而最终叠加后的“静态”或“准静态”则已将这些特性给掩盖了(除非你着眼于瞬间的状态变化,否则不会去顾及那些单个的入射和反射信号)。

网友F(2011-10-18):
特征阻抗是频率的函数,切记这一点。
引用 网友D:

特性阻抗是传输线在高频下的特性,一般不会随频率变化,可以按照50欧姆进行分析。之所以会随频率有微小的变化是因为高频时的趋肤效应导致传输线电感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