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1-05-24):
原理图转换成PCB时,编译未出错,但在PCB更新时,提示LED数码管脚不可识别,是怎么回事啊,好多天了也弄不出来,请教老师

网友A:
原理图和PCB封装的管脚命名不一致,原理图中是12345678,而PCB封装中你使用了ABCDEFG.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改了管脚为ABCDEFG了,那怎么还有个位选的信号不可识别啊,
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