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重定向中断向量表后,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1-05-24):
大家好,
我用的是stm32F105的芯片,KEIL version 4开发环境,固件库3.5.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重定向中断向量表后,程序启动之后,不能进入中断,SysTick中断也没有,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200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0x200. */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但是如果VECT_TAB_OFFSET设为0x0就可以正常进入中断~~搞了好久了,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05RB,程序是先由引导程序(从0000地址开始的)启动,然后在引导程序中启动应用程序(从0x8000开始),DEBUG应用程序,的确是跳转到了应用程序的Main函数,应用程序可以运行,用KEIL查看系统时钟的计数器,也是在减小的,可以减到0,但是就是不进系统时钟中断~~帮帮俺吧,我是晕菜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忙完再整理下吧,谢谢看帖童鞋的关注。结帖了。

网友B(2011-10-10):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程序设置了之后还要配置开发平台将目标地址告诉编译器,没记错的话应该是linker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