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DS1302电路中匹配电容的问题,好么?

楼主(2011-05-24):
现有用DS1302时钟芯片,看芯片手册里有LOAD CAP 为6PF的注释,这个6PF说的是外接32.768KHZ晶振两脚上的那两个电容吗?那两个电容不是由晶振来决定的吗?问了晶振厂家,他们说他们的晶振匹配电容是12PF的,那我到底是用6PF还是12PF呢?如果该用6PF,那有个疑问,晶振两脚的这两个电容影响的是晶振的频率,怎么会由1302芯片来决定呢?如果该用12PF,那1302里推荐的6PF又是什么呢?

说的比较啰嗦,各位费心了,谢谢先

网友A:
re LZ:

晶振引脚的对地电容已经是6pF,若晶体的负载电容为6pF的话,DS1302则无需外接电容。

楼主:
re LZ:

晶振引脚的对地电容已经是6pF,若晶体的负载电容为6pF的话,DS1302则无需外接电容。
引用 网友A:

H前辈,那我的晶振规格是匹配12PF,那我该外接个多少呀,问的...别骂啊:$

网友A:
to 3L

那就再并6pF外接电容。

网友B:
不管推荐多少,看实际频偏效果。拿频率计测下哪个频偏小用哪个呗

网友C:
用6p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D:
to 3 楼
HWM从来不骂爱求知的好孩纸:lol

网友E:
5楼,用频率计能测出频率吗?我特意为这事买了台频率计,可根本测不出来,表笔一靠近就停震了。
我6p的晶振也用过,没好哪去。
看过一个资料,说走快了,就在晶振上并小电容,走慢了就窜个小电容

楼主:
LS兄台,我问过晶振厂家,晶振两脚并的电容是可以微调晶振振荡频率的

网友F:
5楼,用频率计能测出频率吗?我特意为这事买了台频率计,可根本测不出来,表笔一靠近就停震了。
我6p的晶振也用过,没好哪去。
看过一个资料,说走快了,就在晶振上并小电容,走慢了就窜个小电容 ...
引用 网友E: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过不能太大,多试几中规格的电阻看哪个好

网友G:
我也正想知道呢,学习了:D

网友H:
因晶振有个负载电容,所以不同厂家的,要求的电容也稍不同,所以一般要有一个可调的

网友I:
实际板子上不应该用可调,调来调去最后调乱了。没这么复杂,按照LS几位大师说的处理就好了。

网友J:
直接买6PF的晶振,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