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域中变量进行宏定义

楼主(2011-05-24):
struct bs
{

unsigned CR_INTFlag:1;

unsigned FU_INTFlag:1;

unsigned Heartbeating:1;

} data
能够这样对位域中变量进行宏定义操作吗?如下: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我在IDE中编译不过去,总是提示语法错误,是不是不允许对位域中变量进行宏定义?

网友A:
报什么错?

楼主:
好像是syntax error,我在网上也没搜到位域变量能不能进行宏定义操作。

网友A:
syntax error记得好像是字符错了。
是不是
} data;

这个“;”用的逗号,而不是分好呀,呵呵。

或者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多了一个“;”

网友A: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这样好像没有意义,CR_INTFlag引用不了,也定义不了变量。
data本身只是一个声明类型,不是一个变量实体。
所以能被这样定义引用吧。

#define CR_INTFlag   MyData. CR_INTFlag
struct data MyData;

网友B:
名称重叠了。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CR_INTFlag前后均被引用了,请吧前面的CR_INTFlag改个名字,例如改成如下: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网友C:
仅靠大小写区分也不好。查找问题的时候都会跳出来

网友B:
仅靠大小写区分也不好。查找问题的时候都会跳出来
引用 网友C:

呵呵,俺习惯大小写区分,这样意思相同,比较好记。

至于点查找时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区分大小写’的嘛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去试试,然后给你分啊。:)

网友D: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错误在于:多了上面的分号

网友B:
#define CR_INTFlag   data. CR_INTFlag;

错误在于:多了上面的分号
引用 网友D:

呵呵,确实,首先要去掉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