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修改请高手指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24):
此电路的负载是  一激光二极管(红框内),此二极管带一路光亮度反馈信号,反馈信号电压在0.05V-0.35V之间(R6两端电压)

理想情况下:

运放3#输入电压变高,DCDC电路输出电压会变小

运放3#输入电压变低,DCDC电路输出电压会变大

由此逻辑,维持 激光二极管亮度不变。

楼主:
但实际测试的时候 不是 预想的效果。

运放7#输出电压上升过程中, DCDC电路输出电压首先是下降,然后又上什。

实验没有做完,数据不是很全,高手帮着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激光二极管是什么特性?电流一定的时候发光强度一定么?一致性好么?

楼主:
回楼上:

电流做的功 = 二极管发光+ 发热

网友A:
那如果我只恒定电流可不可以恒定发光量呢?

楼主:
回楼上:不可以。

网友A:
那何必用DC-DC来做呢?电流很大么?

楼主:
回楼上: 电流在400mA左右

网友B:
右边的反馈能工作?

楼主:
为什么不工作?

楼主:
maychang 老师今天歇班?  咋没见回复呢?

网友C:
12楼:
从图中看,你的意图是令Tr1将恒流输出的电源分流一部分以控制流过红框内二极管的电流。
但与Tr1串联了5M欧电阻,Tr1能分走多少电流?
另外,电流取样电阻R2用到200k欧那么大,你的电源能够输出多大的恒定电流?

楼主:
但与Tr1串联了5M欧电阻,Tr1能分走多少电流?--------------------
VFB是dcdc芯片反馈端,官方资料: Vout = 0.6V  *  (1 + (R2/R1))

另外,电流取样电阻R2用到200k欧那么大,你的电源能够输出多大的恒定电流?---------
这个dcdc电路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 600mA

网友D:
偶建议:
1)E1,C3至少提高10倍。
2)8050一定要换,LM358会通过8050.B加入电流。可以考虑使用电子开关,比如SGM3005之类。要不至少使用2N7000,2N7002之类MOS管直接代替。
3)基准电压低的DCDC(0.6V),都是非常容易振荡的。这时候必须调节C1(22P)参数。可以加到102都可以的。

网友D:
还有2.2uH必须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