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要不要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1-05-24):
通过拉低电源来控制继电器(电容降压,不用担心会烧),这个继电器要不要续流二极管?原板上就没有

网友A:
电路这么奇怪

网友B:
很奇妙的电路。

网友C:
电容降压近似恒流源,故不必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D:
不用加。
担心D667的寿命不长。总归是非正常设计。

网友E:
这个电路看来是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比较低,通过稳压管降压后才给继电器供电的.D667导通后继电器才断开.
按照正常电路,还是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二极管。

楼主:
6# XZL 6# XZL 继电器的电压不低,是24V的,降压后的电源很高,有三四十伏,所以串了个稳压管

网友F:
可以不要 也可以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