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公司要求我开发与公司USB设备的通讯程序,我查看了一些资料后还是有些不明白.我写的这个程序还需要不需要这个设备的驱动呢?

网友A:
选cypress的芯片吧,简单易用

网友B:
你做的什么设备,用的什么usb器件,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C:
如果系统认识这个设备的话,应该是HID类设置.直接调用API就可以了.开始厂商的说明资料,发什么数据给它控制什么东西.
比如   01x   等

网友D:
读USB设置也是调用API,用read.

这个应该是中断传输吧.

楼主:
通讯的API我知道.但USB设备是自己公司开发的,可能与WIN2000内默认的一些驱动不符合啊

网友C:
现在的关键就是这个驱动怎么写了

楼主:
各位写过USB设备驱动的大虾,请帮帮忙吧.
我说的API是指上层软件与端口通讯时所需要调用的系统函数

网友D:
ddk有例程,可以参考

楼主:
我装了DDK,只有编译环境啊

网友E:
装修了DDK的编程环境能有多少

网友F:
接口协议啊  不好转换啊

网友G:
你目前做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现在我已经用DS生成了一个驱动,并且也已经与硬件的VID,PID匹配了,但系统还是显示一个大叹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你就没有写对吧。Ds生成的USB驱动是WDM的,有一个*.inf和一个*.sys文件。

网友I:
对,如果设置好了,还会生成一个读写USB的应用程序。

楼主:
下面可能是哪一步出问题了呢?

楼主:
现在终于通过了,驱动可以正常启动了,但是启动后总往USB设备的中断端口发0,一直不停的发,是不是还需要下面回应什么啊

网友J:
不知到需要回应什么信息呢

楼主:
呵呵,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

楼主:
NEC的UPD720114是一款3.0的USB接口芯片,单价5.2,需要联系15112536677/QQ274890984
引用 网友K:
不打算用NEC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