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一点问题

楼主(2011-05-24):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输入输出都一样的有必要加嘛?为什么好多大功率的电源设备都用???

网友A:
隔离啊

就是不共地

网友B:
为的是安全,交流电是以地为参考的,加了隔离变压器后,变为输出端互为参考,这样就不会发生触电或烧毁设备、导致跳闸等问题。

网友C:
保护,降噪,防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