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存在你们程序中吗?

楼主(2011-05-25):
写LCD的时候,要查忙不忙。很多人用延时。或者等待。在多任务时,好像会出问题。

想请教各位前辈,实际项目中。存在死等,就是执行耗时的程序多不多啊?
前辈,都有哪些技巧来巧妙绕过延时。
例如:12864执行写寄存器时,查看busy是否为0,不位零一直查看,等到busy=0,才些寄存器。 等等。。

网友A:
有用到,不过俺使用os_time_delay():lol

网友B:
很短的延时还是会用的
比如IO转换成输入后要短暂延时后才能正确读取输入状态

网友C:
为了保证一个完整的时序 有用到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有思考过,我还对延时程序C语言的不同写法生成的汇编代码进行了分析和计算与测量值进行对照。我觉得,用不用涉及很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你不得不用,有的是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有的是最好不要用。比如,看你使用的处理器和实现的功能调度之间的关系,譬如,你用一个很老的51去实现一个时序很复杂的功能,那么最好每个延时都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MCU只是去执行++或者——的操作。
我也是刚刚有些开发感觉的毛头小子,我也是提出来探讨一下,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教。

网友E:
这个要看程序的具体需求的,实时性要求高的项目,用delay就不太合适。

网友F:
该用就用,说自己一直用某种技术从来不换的,是大菜鸟!

网友G:
6楼:
这个要看程序的具体需求的,实时性要求高的项目,用delay就不太合适。
******************************
这个和实时性要求没什么关系,用delay不代表实时性不好,因为实时性要求高的可以使用中断响应。delay的时候也是可以响应中断的。这个和CPU效率有关,CPU本来就不忙的话用用delay也没什么关系,如果CPU本来就不够用的话,那就慎用了。

网友B:
OS里DELAY实现US级的延时不太可能的

网友H:
同意楼上
没OS的地方你也可以用Timer来实现延时

网友B:
LS
短暂的延时不在于你用什么方法实现,关键是程序还是必须死等,如果进行任务切换其实效率更低,因为任务切换出去需要时间,再切回来也要时间,比如有些模拟时序,不快不慢的情况

网友I:
us级别的,等
ms级别的,不等.

不过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实时性及系统时间

网友J:
us级别的,等
ms级别的,不等.

不过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实时性及系统时间
引用 网友I:

再把范围具体点:20us以内(指令周期1us),上电延时除外

网友K:
位零一直查看

网友L:
有些短延时,直接用DELAY就可以了,省心。一般是用_nop()_个人不喜欢for循环
长的话,尽量不用。养成良好习惯。虽然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M:
学习中,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