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__EEPROM_DATA初始化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本人刚开始学PIC的编程,发现程序里面有对EEPROM的初始化,不是很了解,比如__EEPROM_DATA(1,0,1,100,100>>8,30,1,1>>8);
__EEPROM_DATA(0,0>>8,0,-400,-400>>8,250,250>>8,0);

我用的是MPLAB 8.6,PICC用V9.80版本,请教下__EEPROM_DATA括号里面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第一行括号里最左边的1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谢谢 指教

网友A:
你都说了是初始化,那就是初始化咯,哪那么复杂,
__EEPROM_DATA(1,0,1,100,100>>8,30,1,1>>8);
就是一下子初始化8字节E2,(不带地址的)
结果会如下:
01 00 01 64 00 1E 01 00

100>>8;1>>8;都移没了,等于填0;

楼主:
你都说了是初始化,那就是初始化咯,哪那么复杂,
__EEPROM_DATA(1,0,1,100,100>>8,30,1,1>>8);
就是一下子初始化8字节E2,(不带地址的)
结果会如下:
01 00 01 64 00 1E 01 00

100>>8;1>>8;都移没了,等于填0; ...
引用 网友A:
应该带地址的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括号里面的数 是放在哪里的啊?

网友A:
应该带地址的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括号里面的数 是放在哪里的啊?
引用 楼主:

默认从第一个地址0X00开始,顺序往下排。

楼主:
默认从第一个地址0X00开始,顺序往下排。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