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10.4''LCD

楼主(2011-05-25):
请问:使用STM32接10.4" LCD,有AV和数字信号两种显示方式。另外需要有USB和CAN接口,可以实现吗?

楼主:
没有DX这么做过吗?

网友A:
请问:使用STM32接10.4" LCD,有AV和数字信号两种显示方式。另外需要有USB和CAN接口,可以实现吗?
引用 楼主:

STM32有USB和CAN接口。AV和数字信号两种显示方式,是什么?

网友B:
stm32直接驱动10.4的屏?这个世界疯狂了

网友C:
会累死她的,你不准备用它做别的了?

网友D:
有什么LCD驱动芯片可以AV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出的

楼主:
4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我打算用CPLD来驱动LCD

楼主:
不知DX有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E:
还不如用 LCD 驱动 IC  做 ! 那个很便宜 才 2 个美金!  支持 CVBS RGB888 YC 等输入 ! 如果你要做界面就可以用 驱动 IC 的 OSD 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