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G极电阻R1作用和取值范围的和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5):
如图,理论上R1上是不是不会有电流经过?那MOS G极电位就一直为3.3V,那R1的会用是什么呢,取值范围该怎么计算呢?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R1中仅在MOS管驱动信号(3P3V_SB)变化时才有电流,因MOS管输入端大致上为电容性。

楼主:
R1中仅在MOS管驱动信号(3P3V_SB)变化时才有电流,因MOS管输入端大致上为电容性。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的解答,
3P3V_SB基本上不会变化,那R1取值应该比较任意,对吗?
如果3P3V_SB换成PWM信号,那R1取值是不是会影响到MOS开关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