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elsim遇到只有输入波形没有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大家好,我用的是modelsim6.1,遇到了只有输入只有振荡波形,输出为0,请大侠帮帮忙!!!!
头文件:
module fz;
// Inputs
reg clk_36M;
reg rst;
// Outputs
wire dateout1;
wire dateout2;
wire dateout3;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NO2 uut (
  .clk_36M(clk_36M),
  .dateout1(dateout1),
  .dateout2(dateout2),
  .dateout3(dateout3),
  .rst(rst)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_36M = 0;
  #100 rst = 0;
  #130 rst = 1;
  //forever
  //#100 clk_36M=~clk_36M;
  end
  forever
  #100 clk_36M=~clk_36M;

endmodule

程序内容:
module NO2(
    clk_36M,
    dateout1,
    dateout2,
  dateout3,
  rst,
    );
  input clk_36M;
  input rst;
  output dateout1;
  output dateout2;
  output dateout3;
  reg dateout1;
  reg dateout2;
  reg dateout3; //死区报警指示
  reg clk_div1;
  reg clk_div2;
  reg[24:0]count;
  reg[24:0]count1;

  always @ (posedge clk_36M)
  begin
/*模拟信号的产生*/
  if(count==25000000)                                //用户定义波形周期,25M/36M
  count<=0;
  else
   begin
  count<=count+1;
    begin
     if(count>15900000 && count<20000000)           //clk_div1为1时的输出时间
     clk_div1<=1;
     else
     clk_div1<=0;
     if(count>10000000 && count<16000000)      //clk_div2为1时的输出时间
     clk_div2<=1;
     else
     clk_div2<=0;
    end
    end
   end
/*输入信号重叠是,死区告警*/
always @(posedge clk_36M or negedge rst )
  if(!rst)                   //复位电路
   begin
    dateout3<=0;
    dateout2<=0;
    dateout1<=0;
   end
  else
   begin
   if( ((clk_div1&&clk_div2)!=1) && ((dateout2&&dateout1)!=1) )   //当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不同是为1时
    begin
    dateout3<=0;
    dateout2<=clk_div2;
    dateout1<=clk_div1;
    end
    else
    begin
     if(count1==6000000)              //当输入信号或者输入信号同时为1,计数器count1=6000000时。
     count1<=0;
      if( ((clk_div1&&clk_div2)!=1) && ((dateout2&&dateout1)!=1))
      begin
      dateout3<=0;
      dateout2<=clk_div2;
      dateout1<=clk_div1;
      end
     else                   //当输入信号或者输入信号同时为1,计数器不为6000000的情况下。
     begin
     dateout3<=1;
     dateout2<=0;
     dateout1<=0;
     count1<=count1+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dateout1;
dateout2;
dateout3;
三个输出在testbench文件中赋初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