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怎么样产生一个单稳态?

楼主(2011-05-25):
请问怎么样产生一个单稳态?要求输入为上升沿,输出离开产生一个低电平的时间为750us的单稳态。我尝试了两种方法,后面的单稳态的产生都比输入的上升沿慢很多,这样误差太大了,我们要求立即产生。

网友A:
我在别的版块也看到过这个问题。但没明白。

网友B:
楼主,对于您描述的问题.不是很理解.

单稳态本身意思就是只有一个稳定状态.您的输入是将原来的稳态变成非稳态是么?然后希望在720us后回到稳态?

从非稳态回到稳态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根据您所设计的结构来确定时间.

网友C:
问题不是很明确呢

网友D:
用2个IDELAY,一个正向一个反向,与一下

网友E:
问题最好能在明确些就好了

网友F:
谁能给个详细的解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