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怎么转换为pdf??

楼主(2011-05-25):
我用的是DXP2004画完原理图后想把图转换成PDF格式的
网上说可用DXP直接保存成PDF,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怎么弄
求助哥哥姐姐

网友A:
装个“pdf打印机”。模拟打印机。一打印就产生pdf文件。

网友B:
在“File”里的“smart PDF”选项,接下来就不用我教了,自己试几次就出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兴隆
虚拟打印机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装的DXP2004  file下没有smart PDF  可能是我用**版的缘故吧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
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9 Pro

网友D:
安装虚拟打印机

网友E(2012-10-30):
谢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安装虚拟打印机之后解决了,只是FDP是黑白的!

网友F:
虚拟打印机软件不好,等你卸载时就知道了。完整版的Adobe Reader(不管哪个版本)里有一个PDF的打印插件,可以找出来单独安装一下,就能打印完美的PDF文件,无水印,相关参数还可设置。

网友G:
5d pdf creater 或者 pdffactory 都可以试试.

网友H:
推荐dopdf。软件小,无水印,无插件。

网友I:
8# zhpg009 打印设置里有 黑白/颜色 选项

网友J:
学习了。因为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