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camera 的demo為什麼畫面那麼不清楚

楼主(2011-05-25):
有人使用過stm32f2 DCMI,也就是camera 的介面,為什麼ST自已作的camera demo透過DMA直接在LCD上顯示(ST的開發板),畫面那麼不清楚??
是LCD的問題嗎??

网友A:
不是LCD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因为重新上电可能就好了。

楼主:
但是我已經重新上電過,還是一樣的情況!!

网友B:
207高档货啊

网友A:
但是我已經重新上電過,還是一樣的情況!!
引用 楼主:

据说新的Demo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有新的demo程式?我去找找。

网友C:
如何解决的,有哪些改进呢

网友D:
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還沒解決啦,我還沒找到demo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