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1-05-25):
用得比较久的板子了。上有个发光二极管。。在温度升高时。。灯灭了。。温度降低后。。灯又可以正常点亮。。电源输出没有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

网友A:
换一个LED吧,这个LED已经有问题了,和电路没有关系。在高温时,LED灯体发生膨胀,把里面的金线(铝线)拉开,所以开路。恢复常温的时候,LED灯体发生收缩,断开的部位又重新接触上了所以就亮了

网友B:
温控发光电路??

网友C:
温度降低

网友D:
选用的LED不合理,LED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参数注意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