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和CAN都是两根线,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1-05-25):
I2C和CAN都是两根线,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can是差分信号啊

网友B:
区别大哦,看下他们的协议标准,网上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电压不一样,关键是协议不一样,而且应用场合也不同啊。
首先确定什么应用,然后决定怎么选择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