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理解不了I2C的这句话

楼主(2011-05-25):
SDA 线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或
低电平状态只有在SCL 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

网友A:
也就是说:数据有建立和保持两个状态

网友A:
建立时:SCL为低电平,这时可以改变SDA的状态。
保持时:SCL为高电平,这时,SDA的状态应该保持不变。
如在SCL为高电平是,SDA信号线状态的变化,有可能重新启动或停止I2C协议的通讯。

网友B:
SCL为低电平采集数据  高电平保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