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中的CRC模块

楼主(2011-05-25):
CRC根据一个给定的数据位组算出,然后在传输或存储之前附加到数据帧尾部。接收或检索到帧后,对其内容重新计算CRC,以此来验证其有效性,确保数据无误。
  本文简述CRC计算所依据的原理,并且探讨用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实现其硬件的方法。然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Xilinx?VirtexTM-5 LXT/SXT 器件中存在的 CRC 硬模块。
  原理
  加法和减法运算是用模2算法执行;也就是说,这两种运算与“异或”(XOR)运算相同。除了没有进位,多项式算法中的两数相加与普通二进制算法中的多数相加相同。
  例如:二进制消息流11001011表达为x7+x6+x3+x+1。传输点与接收点约定一个固定多项式,称为生成器多项式;这是CRC计算的关键参数。
  将数据解释为一个多项式的系数,用一个给定的生成器多项式除这些系数。除得的余数就是CRC。假设有一个m位消息序列和一个r阶生成器多项式,发射器创建一个n位 (n=m+r)序列,称为帧校验序列 (FCS),使这个(m+r)位合成帧可以被一个预先确定的序列整除。
  发射器将r个0位附加到m位的消息,并且用生成器多项式除所得 m+r-1阶多项式。这样可得到一个阶数等于或小于(r-1)的余数多项式。该余数多项式有r个系数,这些系数形成校验和。将商丢弃。传输的数据是原m位消息后附r位校验和。
  在接收器上,可以按以下两种标准方法之一评估所接收数据的有效性:
  对收到的前m个位再次计算校验和,然后与收到的校验和(收到的后r个位)进行比较。
  对收到的全部(m+r)个位计算校验和,然后与一个0余数进行比较。
  为了说明第二种方法如何得出 0余数,我们做如下约定:
M=消息的多项表达式
R=发射器上所算得余数的多项表达式
G=生成器多项式
Q=用G除M得到的商
  传输的数据对应于多项式    Mxr–R。变量xr表示消息为容纳校验和而产生的一个r位移位。
  我们知道:Mxr=QG+R
  在发射器上将校验和R附加到消息中相当于从消息中减去余数。于是,传输的数据变为Mxr-R=QG,这显然是G的倍数。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种情况下得到0余数的过程。
  不过,这一过程对所传输数据中首0位和尾0位的个数不敏感。换句话说,无论消息插入还是删除尾0位,余数都保持为0,从而使错误漏检,这表明不会复原成同样的位序列。下面介绍一种克服这一缺点的变通办法。 剩余法
  实际上,校验和经过反演后才附加到消息中。这就使接收器上算出的余数(超过m+r位)不为0。在这类情况下,接收器上得到的余数是一个固定值,称为多项式的剩余值。
  做一点演算有助于更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
  假定%符号在下列表达式中表示模运算。
  对于未经反演附加校验和的情况:
(Mxr–R)xr%G=0
  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器会执行与发射器一样的移位运算。
  现在,考虑校验和在发射器上经反演后附加到消息流的情况:  (Mxr–Rc)xr% G
其中,Rc表示经过反演的校验和。
  还可以将其写成:(Mxr– R +(xr-1+...+x+ 1)) xr% G
  一个位的反码与其对1异或运算的结果相同。这里的+号表示模2算法中的加法(另请注意,在模2算法中,加法和减法运算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余数与以下表达式相同:(xr-1+...+x+1) xr% G
  对于给定的生成器多项式来说,此表达式的计算结果将是一个常数。
  最常用的CRC 32生成器多项式是G(x)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该式在十六进制中是04C11DB7。
  与CRC-32对应的常数剩余值在十六进制中是C704DD7B。对于给定的生成器多项式G来说,无论在输入端提供何种数据样式,剩余值仍为常数。
  硬件实现
  CRC校验和的计算是多项式除法过程。在硬件中实现该过程需要使用一个移位寄存器(亦称CRC寄存器)。该移位寄存器的长度与生成器多项式的阶数相同。
  CRC 计算过程如下:
1.初始化CRC寄存器。
2.持续获取消息位,直到获得所有消息位。如果CRC寄存器中的高阶位是1,则向左移一位,并且将其结果与G进行异或运算。否则,仅向左移一位。
  对给定消息完成所有这些步骤后,CRC寄存器中剩 下的就是余数。

  可以用一种称为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的电路执行这些步骤。图1所示为用CRC32多项式计算 CRC 的 LFSR 实现方法。请注意,异或门的布局取决于生成器多项式中项值为 1 的对应项的系数。图中的编号方框各代表一个存储元件(触发器)。 CRC模块
    CRC 的硬件实现使用一个简单的 LFSR。这种电路虽然实现起来简单,但对于一个n位数据流来说,要占用n个时钟周期来计算CRC值。在必须以较高速度处理数据帧的高速数据网络应用中,这样的延迟是无法忍受的。这类高速网络应用迫切需要对并行数据流实现CRC生成和校验。

  Virtex-5 LXT/SXT器件中实现的CRC模块可帮助设计人员加速校验和计算。
  Virtex-5 LXT/SXT器件中的 CRC硬模块基于CRC32多项式。Virtex-5 FPGA含有CRC32和 CRC64 两种硬模块,能以一个时钟周期的延迟为4位和8位数据输出生成CRC。其界面简单易用。硬模块对给定的消息流起着CRC计算器的作用,同时提供一些针对 CRC的参数作为输入。CRC的比较功能已经超出硬模块的范围,应集成到FPGA架构中。
  FPGA 中的每个CRC硬模块异步计算一个32位校验和。
  图2是说明硬模块架构的模块级图。CRC硬模块提供一个位反演和字节反转的输出。

  图3所示为CRC硬模块的应用概况。在发射器上,CRC经计算后附加到给定数据包的尾部。在接收器上,对连带发射器所附加的CRC一起接收到的整个数据包重新计算CRC。
   所收数据包的有效性用剩余法来确定。对于本例中的CRC32多项式来说,剩余值的计算结果将是十六进制的1CDF4421,这其实就是 C704DDB7的位反演和字节反转值。字节反转和位反演的概念如图4所示。

  图5所示为正常CRC运算的波形

  我们还提供一个LogiCORETM CRC 向导,其中为 Virtex-5 器件中的CRC硬模块提供一个LocalLink封装。其内核还提供了一个说明如何使用 CRC 硬模块的设计实例。此外,内核提供了各种选项,如流水线处理、补数计算和转置。
  结论
  Xilinx FPGA中的CRC模块使设计人员能够轻松地将检错机制加入到各种设计中。可以用CORE GeneratorTM软件中提供的CRC Wizard IP加入符合不同协议(如 Aurora 和 PCI Express)的检错功能。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不易。

网友B:
写的够多的,真是辛苦了

网友C:
我是用两种方式处理,本地,生成使用并行方式加到数据尾部再随同数据串行输出,,远端,因为数据是按位到来,每来一位处理一位,这样数据结束,CRC也出来了,根本没有延时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P,HOT大叔。

网友F:
同意同意啊

网友G:
深有同感

网友H(2011-06-24):
Xilinx FPGA中的CRC模块使设计人员能够轻松地将检错机制加入到各种设计中。可以用CORE GeneratorTM软件中提供的CRC Wizard IP加入符合不同协议(如 Aurora 和 PCI Express)的检错功能:handshake

网友I:
大叔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