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雷击浪涌问题

楼主(2011-05-25):
有一照明开关,电容触摸式,面板是有机玻璃,通过手指触摸时的电容变化来控制开关。问题:因为该开关是直接接在220V火线上,当雷击产生浪涌电压时,浪涌的频率范围很宽,有很高的频率成分,如果这时恰好用手指触摸开关,会不会通过电容效应,导致浪涌电压击到人体?哪位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A:
控制电路和强电应该是分离的吧,不过雷击这东西要拼人品了,你以为人家不碰你这个开关就一定不会被雷击?呵呵

楼主:
该开关是单火线应用,没有变压器隔离。面板是玻璃的,对220V交流来讲,绝缘性很高,很安全。手指触摸玻璃面板,会产生5~15PF电容的变化。我的疑问是,浪涌电压的高频成分会不会通过这电容,从而发生人身伤害。或者,当雷击浪涌时,人的手指触摸电线绝缘外皮,估计和触摸这个开关差不多。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B:
该开关是单火线应用,没有变压器隔离。面板是玻璃的,对220V交流来讲,绝缘性很高,很安全。手指触摸玻璃面板,会产生5~15PF电容的变化。我的疑问是,浪涌电压的高频成分会不会通过这电容,从而发生人身伤害。或者,当雷击浪涌时,人的手指触摸电线绝缘外皮,估计和触摸这个开关差不多。会不会有危险。
--------------------------------------------------
我觉得不会;P

网友C:
俺非神马高手,搞电力的同时对电子深感兴趣而已,常来这里学习讨教。对这个题目倒是可以凑个份子聊一聊: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楼主说得太严重了,不可能雷到人的。试看多少建筑物里那么多的翘板开关、轻触开关,从没听说有人被雷到的。
从建筑电气设计的角度来说,早就替用户考虑了防雷问题(国家有一整套强制性标准条文规定,是电力设计的重中之重),例如:建筑物顶一般装有避雷针、避雷带等等防护直击雷的装置,建筑物内又有防雷接地或等电位联结网,他们最后都通过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或接地网联通入地;电气上从高压线进户处一般就装有避雷器,电力变压器低压侧有的也装有避雷器,有的是在低压电源屏上装有避雷器(低压侧的避雷器又统称浪涌保护器SPD,种类很多)。经过这么多建筑上的、电气上的层层防雷保护措施,对于配电网最末级的用户终端电器(如楼主所说的感应开关等等),一般来说雷电是很难窜进来的,即使窜到这里也变成强弩之末了,不会雷人的,绝对可以放心哦。
为什么很多电子装置对防雷考虑得很周到,主要是为了防止雷击辐射电磁脉冲尖峰电压,或者可能窜进来的一点点“强弩之末”的雷电残压与电源工频电压叠加而出现的瞬时浪涌过电压,或者是电力系统其他非雷击原因引起的浪涌过电压(原因可多了呢,在此省去3000字)对电子元件及其电路造成击穿或形成干扰。
假设雷电能把屋内的墙上感应开关打得穿,那么在打穿开关之前早就先把各级避雷器打穿并短路入地了。
我们常听说某地某设备被雷电打坏了,甚至人被打坏了,主要是那里的建筑防雷或电力防雷措施没按规范做到位,这个在某些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是有发生的。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这我就放心了。

网友D:
六楼分析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E(2011-07-05):
回复 网友D:
六楼的还真不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