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的直流电压源,能对3.7V锂电池直接充电吗?

楼主(2011-05-25):
我的是4.2V是通过LDO获得的。用它对一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的3.7V锂电池充电,请问,可以直接充吗。

网友A:
建议不用,因为锂电池充电是先恒流,充到4.2V后转恒压充电,你的电池这么用就只能充到满容量的70%左右

网友B:
想让电池折寿啊

网友C:
可以串个小电阻限制一下最大电流就可以了,前提是4.2V电压要比较精确。

网友D:
浮充,简单的可以这么干,但是一个充电管理的芯片也就2块钱啊

网友E:
锂电这样浮充的话,首先是难充饱。再就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
建议加个充电管理
QQ 401575712
MT  15914107194 李

楼主:
谢谢楼上储位

提供电池的商家说可以这样充,我估计它的保护板内已包括了充电IC芯片。

如果要用充电IC,哪款比较合适,我的电池是300mA的。TP4054怎么样?

网友F:
保护板是不会带充电 IC芯片的
低成本的,可以用串电阻限制最大电流
中等成本的, 4054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个也就0.5RMB左右的价格吧

网友G:
LDO电流应该不会很大, 应该可以的.

楼主(2011-07-12):
保护板是不会带充电 IC芯片的
低成本的,可以用串电阻限制最大电流
中等成本的, 4054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个也就0.5RMB左右的价格吧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正解。现在就用的是4054,比限流的功率电阻都要便宜。好用。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
充电IC芯片有很多,我推荐你一个MIC79050,4.2V充电,充电电流最大500mA,随着电池电压增大而减小,很好的保护电池。充满时自动断开。价格我不清楚,但用过,发现很好用。给你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