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点亮灯泡

楼主(2011-05-25):
如图:电池1.2v.两灯串联。经测量灯亮时两灯电压约为5V。求高手剖析下。tks!

楼主:
上个原图。应急灯的

楼主:
高手们看看吧,T叔?chunyang?紧急呼叫!sos

楼主:
自己顶。。。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网友A:
63581如图:电池1.2v.两灯串联。经测量灯亮时两灯电压约为5V。求高手剖析下。tks!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是个开关电源,反向的。

网友B:
紧急出口灯。
第一个图升降压电路。

楼主:
紧急出口灯与应急灯差不多。
这里主要是1.2V电池如何让LED灯亮不了解,是靠电感的反向电动势来驱动?
LC起到什么作用?
求指教!

网友C:
坐等大老们,那峰回路转的点评!

网友D:
把Q3看成是一个电阻,Q4  Q5组成互补自己多谐振荡,L产生逆向高压,经DW稳压点亮灯泡。
这个电路的效率很低。

网友E:
上电的时候Q3先导通 然后Q4导通 Q5导通 电灯 L c7 c6充电 c6电位上升 Q4UB拉高 Q4  Q5 截止 L C7 通过电灯回路放电  当C6放电达到一定值是 Q4 Q5导通 重复上电过程  L和C7放电不知道能不能到10V 电感和电容 放电值多大具体没算过

网友F:
利用电感通断给电容C7充电并通过稳压管稳压,具体前面怎么控制通断,还请熟悉电路分析的前辈解释

网友G:
C6正反馈,Q4Q5组成振荡器。

网友G:
求Q2被忽略的原因,也就是按键的功能。

楼主:
电网正常时,Q1导通,Q2截止,电池处于充电状态。
按键的作用是模拟电网掉电或者电网电压过低,造成Q1基极电位低于三极管开启电压,导致Q2导通,从而使指示灯全部熄灭,振荡电路启动,应急灯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