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LVDS转DVI与VGA的芯片

楼主(2011-05-25):
求助有没有LVDS转DVI与VGA的芯片和方案,有没转换后DVI分辨率能够达到1920X1080P,和高清VGA的信号

网友A:
用ITE的IC加realtek的scaler IC,基本就能实现。不明白的话,可以给我邮件,单独聊。zjd227@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信息

网友B(2012-01-06):
ad8143/ad8145

网友(2012-03-31):
输入格式:
576i/480i (PAL/NTSC)
ITU-R656/601/709数字视频输入
24位数字RGB输入,最高分辨率可达UXGA
8/16/24位数字YUV/YCRCB输入
支持720p/1080i/1080p HDTV输入格式
自动输入格式检测
输出格式:
输出分辨率480p,576p,720p,1080i/1080p@50,
1080i/1080p@60,QVGA到UXGA
模拟CVBS/S-video/YPbPr编程输出*1
3个10位DAC,支持模拟RGB信号输出,
支持逐行CRT-TV显示 *1
数字8/16 Bit ITU656/601和24 Bit RGB输出,
支持LCD显示 *2

威斯达的WSC2800可以做到。有需要的可以找。15928 66 67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