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 map报告里面Latch-thru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5):
map报告里面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Latch-thrus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没有搞明白,今天在水木上又看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帮你顶上去

网友B:
其实就是 借道 的意思.

具体点就是,在你设计中有些走线没法直接走过去,综合的时候也就从Latch中穿过去了.这个Latch就一直会保持ON的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Latch原本的功能就不起作用了.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也就是告诉你,有多少个Latch被借道了..

楼主:
其实就是 借道 的意思.

具体点就是,在你设计中有些走线没法直接走过去,综合的时候也就从Latch中穿过去了.这个Latch就一直会保持ON的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Latch原本的功能就不起作用了.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 ...
引用 网友B:

没法直接走过去是什么意思?那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没法直接走过去",这个表述确实不明确.

我的意思是,在实际走线时候,为了满足你约束的时序,软件会选择穿过某个Latch来达到你要求的时间,而不是绕一圈,或者是因为器件内部结构的关系和你工程设计的结构,比如硬核这类不可移动位置的,为了与其连接可能会穿过一个Latch.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约束来避开.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