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检查PCB布线微连?

楼主(2011-05-25):
Altium Designer的软件介绍里面说可以检查下图中的错误,哪位高手能讲讲怎么实现吗? ,另外是这只能检查线与焊盘之间微小连接还是线与线之间也能检查啊?

网友A:
什么叫微连?
有连接符合最小线宽,AD就不会报错。

楼主:
上图是ALTIUM公司在介绍AD10新特性时说可以检查出来的,我试了试,如果用Gerber文件检查的话是可以检查出来,但PCB里就不知道怎么检查。其它几个像丝印放焊盘上了、锐角走线PCB里都可以查出来。

网友A:
好像是的,但我现在没有拿到ALTIUM公司的AD10和资料,所以也不是很清楚。等什么时候他们送我一套软件和培训资料的时候,我再回答你。:D
我只懂有简单的protel软件,正在折腾Cadence SPB 16.0。

楼主:
如果能检查出来的话还挺有用的,再等等看是否有人用过?

网友B(2017-05-06):
请问楼主现在找到解决办法了?  是否可以通过DRC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全部走线改为1mil,然后DRC.搞定

网友D:
设计-规则-线宽的右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设计-规则-线宽的右边

设计-规则-线宽的右边,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