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上电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求助。

楼主(2011-05-25):
首先我这个产品前面已经做过10块了,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上电时我的lpc2138有时正常工作,有时不正常工作,
然后不正常工作时,我用JTAG调试,就有正常了。
之后断掉JTAG,依旧正常工作,所以我怀疑是复位出了问题。
之后又换块muc和晶振,都不管用
在这里想大叫请教一下。

网友A:
一般是初始化问题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
可如果是这个问题,那怎么别的班子都没事呢~~~

楼主:
请问,我加个复位的芯片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呀

网友B:
上电时,确保P0.14口一直是高电平状态。……我们做的板子都加了复位芯片~CAT811或CAT1025,没有你说的现象。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P0.14电位状态不确定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