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请教

楼主(2011-05-25):
仿真的时候出现了很怪异的问题,这个原理图不是很平常的电压跟随器吗?为什么不管我输入什么都饱和,输出总是饱和

网友A:
你的方波信号周期是1秒,慢慢等吧,现在高电平刚显示到9ms,出去吃完饭,可能就到低电平了。

楼主:
2# maychang 不是的,我不管输入什么信号,输出都饱和,下面输入1V的直流也饱和

网友B:
将XFG1的中间点也接地试试。

网友C:
确实仿真不出结果。。。。。。

网友D:
仿真没告诉你负电源端的电容会冒烟?

网友E:
测试点没错,错在不应该加R11,也不应该加C4。还可以不加C1,C2,C3。模拟时候电源都是理想的,加了没用。R10也可以不加。

网友E:
C4是反的

楼主:
我把运放换成TLC2272就好了

网友F:
仿真没告诉你负电源端的电容会冒烟?
引用 网友D:

电容为什么会冒烟啊,曾经加个4700uf的电容在电源旁边,也没冒烟啊,只是接电源的时候冒下火花:$

网友G:
电解电容不能接反

网友G:
lz太有爱了

网友G:
lz在用软件仿真的时候不需要在电源端加那么多电容,仿真的电源很稳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汗,没注意到……
我也仿真了一个,现象~

网友F:
用OP07也行,为啥358不行呢~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LM358的仿真模型是错的.

网友H:
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教师,特别不赞成初学者依赖仿真学习电路,洞洞板、面包板还是培养感性认识最佳的途径,但是作为有了一定的分析判断和几眼积累的,借助仿真还是可以提供很多的方便,特别是数字逻辑电路。
强烈的BS那些借助电脑忽悠学生做电路、模电、数电实验的踢切。

网友G:
lz还没找到问题,就已经结贴啦

网友C:
LM358的仿真模型确定是没用。

网友H:
不是没用,是没找的和你的后缀对应的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明仿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自己动手搭电路了,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简单的跟随器被仿真成这样,情何以堪!

网友H:
动脑又动手的都是好同学

网友I:
俺不止一次的说, 电路仿真相对于PCB, 就好比意淫相对于ML, 虽然都能high一下, 但前者应该是找不到感觉.

网友J:
仿真是靠不住的

网友K:
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有的型号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L(2011-07-19):
仿真模电,现实与理论总是那么大差距!

网友M:
初学者,任何实际动手的实践都是比宝贵的财富。
经常测量单板信号质量,也能提供这种感觉

网友D:
电容为什么会冒烟啊,曾经加个4700uf的电容在电源旁边,也没冒烟啊,只是接电源的时候冒下火花:$
引用 网友F:

仿真没法告诉你负电源端的电容会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