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908-7C问题

楼主(2011-05-25):
请问各位大侠
   光电三极管PT908-7C相对其它光电三极管有什么有点呢?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To Lz:
供应商给你规格书了吗?一般的供应商都会吹的
找其他的光电管的规格书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看器件手册进行对比,没有的话,问供应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