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按键消抖波形

楼主(2011-05-25):
都说按键按下有抖动,今天心血来潮,用示波器抓了个图看看,按键为低电平有效,我怎么没看到按键的抖动啊?信号波形很平整啊。
测试示波器:RIGOLDS1062C
测试按键:6mm*6mm轻触按键

网友A:
按键抖动,并非所有按键都会发生。设计好并且质量好的按键,可以做到没有抖动。
另外,发生抖动一般是按键两端开始接触的1~2ms内。

网友B:
请问谁有计数器8253A的c语言初始化程序啦?
我的qq:1543248674

网友C:
说明你的按键很棒,哈哈

现在的簧!片!工艺己经提高了.
8几年的轻触键质量很差进,记得只有深圳出的半透明封盖的没有抖动(6角一只),普通的2角一只,用微分电路看波形,很明显有一串振铃,6角的只有一只脉冲.
好的簧!片!用铍青铜经过氮化处理才加工成形.

晕,簧!片!也围巾了. 现在都快成文盲了!

网友D:
你要不停的按也许能看见

网友A:
用两支万用表表笔,左手一支右手一支,两表笔搭上再放开,一定能看见抖动。

楼主:
用两支万用表表笔,左手一支右手一支,两表笔搭上再放开,一定能看见抖动。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表笔?示波器吧!

网友E:
樓主的職位是測試工程師吧?

网友F:
我现在用韩美的按键还不错0.3元。

网友C:
浙江慈溪货才0.06元.质量不敢恭维,产品还在流水线上,按键就不**了,所以还是得化银子买那种塑料封盖的韩货.

楼主:
浙江慈溪货才0.06元.质量不敢恭维,产品还在流水线上,按键就不**了,所以还是得化银子买那种塑料封盖的韩货.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老家还有生产按键的,呵呵

网友G:
0.05的我都用过 可以啊 加阻容:P

网友H:
天!示波器扫描慢到100ms/格,还能看见抖动的话,那不是按键,那是振动棒驱动器。。

网友I:
按键抖动可以通过软件给屏蔽掉

网友J:
你把时间轴缩短到10ms,用AC模式就能看清楚了,量程那么宽泛,细小的变化早就被淹没了。

网友K:
不同意ls,时间轴越长越能看出变化

网友L:
一般好像是塑料封盖的质量比较好,低端的便宜货通常都是金属盖的。
t叔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呢?一直不解呢...

网友M:
把时间调为每格100us,触发方式改“边沿触发”,模式为“正常”看看

网友N:
数字示波器不行,就换模拟的试试看,事实肯定是有的,除非按键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振动

网友O:
给点积分吧

网友O:
哈哈  好像有了

网友O:
为什么还没有呢

楼主:
樓主的職位是測試工程師吧?
引用 网友E:

职位是误人子弟

网友N:
你老师?:handshake

楼主:
你老师?:handshake
引用 网友N:

误人子弟而已,请多指教。

网友P:
主要是你的设置不对,所以看不到,

设置成1V20ms每格甚至更小,然后再试试,
触发电平尽量小一些,

网友Q:
有的有 有的没有

网友R:
第一,不是每次都有抖动的;第二,你示波器周期设这么长,抓不住的,最好设为微秒级,然后仔细观察上升沿那一瞬间。第三,也许普源在显示时已经给你去抖了,哈哈

网友K:
20楼 maychang老师好像盯上了pjy,我看了两个帖子,maychang老师都给pjy评分了,有木有?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685068,同样是20楼:lol

网友S:
按键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T:
到底是啥回事

网友U:
按键比较好才可能没有!!

网友V:
这个我也测过....没有抖动

网友W:
你精度也太低了,怎么可能看到抖动,如过能看到只能说明按键太不好了。一般软件去抖时间才15-20MS,至少也要比这个低才容易看到

网友X:
我觉得是你的扫描时基过大,你调到us试试看!!!

我之前用干簧管,用示波器看了下,没有抖动,但是单片就是不对,后面发现扫描时基到us时就能看到抖动了。

网友Y:
啥说呢,   设置不对, 用再好的仪器、再简单的信号也测不到。 用“单次”触发、时基合适、触发电平合适,十抓九个准

网友Z:
13楼正解。

27、29、35~37 都说的没错。

楼主:
13楼正解。

27、29、35~37 都说的没错。
引用 网友Z:

调整了示波器设置后,捕捉到了如下波形,是不是按键抖动呢?
1.按键按下时
示波器设置,边沿类型:上升沿,触发方式:单次

1.按键释放时
示波器设置,边沿类型:下降沿,触发方式:单次

网友AA:
数字示波器内部有滤波处理,当然不行了,模拟的也够呛,时间太快了

网友AB(2011-07-16):
39楼是抖动吗?感觉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