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单片机c语言编程错在哪

楼主(2011-05-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du,s;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uchar);
void main()
{
numdu=0;
  P2=0x0f;
  s=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numdu,0,0, 0);
        if(aa==20)
   {

    aa=0;
    s=s+1;

      if(s==20)
      {  s=0;
        numdu++;
          display ( numdu,0,0, 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void display(uchar numdu,uchar m2,uchar h1,uchar h2)
   {
      P2=0xef;
         P0=table[numdu];
      P2=0xdf;
      P0=table[m2];
      P2=0xbf;
      P0=table[h1];
      P2=0x7f;
      P0=table[h2];
    }

     我的目的是四个数码管前面三个管显示零,最后一个数码管从0到9显示,但我调用的子程序display中的numdu不能累加啊,数码管就显示了四个零

网友:
是有问题
你按顺序执行一下,

网友A:
显示函数的显示思路有问题!
一般用的是   显示 +  延时 + 关闭显示 + 显示
单步运行看IO

网友B:
建议显示加2MS延时,然后再在NUMDU++后要返回为0 。再试试吧。。

网友C:
显示子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显示的时候应该中间加点延时,并且先关闭下显示,再刷新显示数据

网友D:
1、显示加点延时,太快有变化可能也看不出来。
2、numdu无限制+下去,你的表有那么多吗?早越界了
3、if(aa==20)这样的语句,a>20的值也没用到,建议使用if(aa>=20),健壮点

网友E: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这个子程序有执行过吗?

网友F:
同意7楼说法!!

网友G:
void display(uchar numdu,uchar m2,uchar h1,uchar h2)
   {
      P2=0xef;
         P0=table[numdu];
      P2=0xdf;
      P0=table[m2];
      P2=0xbf;
      P0=table[h1];
      P2=0x7f;
      P0=table[h2];
    }

显示函数也有问题,位与位的扫描间隔太快了,应该使每位数码管停留时间差不多

网友H:
为什么不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