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做外设时保护电路有哪些?

楼主(2011-05-25):
现在要做一个CP2102的USB-RS232电路,想把它做可靠点,官方说要加TVS,我认为是对的。看别人的原理图,还在5V上串了熔丝,电感,电阻,有必要么?

网友A:
5V上串自恢复保险丝,并且加上瞬态抑制二极管 d+ d-上串22R电阻 并且加ESD器件

网友B:
如果成本允许,可以都加上

网友C:
2楼再加个共扼电感更好:lol

网友D:
非常有必要,TVS管主要保护电路,电阻电容主要是为了终端阻抗匹配,防止反射,我试过有不加电阻电容传输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