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之间怎么通讯?

楼主(2011-05-25):
我有两个单片机,我想用一个去控制(显示和设置)另一个里面程序的状态和参数等,都加了MAX232用于通讯。怎么实施?请指点
比如说如何写通讯协议,包括软件编写。。
谢谢
推荐点资料也行

网友A:
协议很多
常见的有串口

网友B:
其实有时候高手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挺不爽的,后来觉得自己很可笑,首先,因为我们问的问题不内行,就像切磋武艺,一个高手始终没有兴趣去跟一个低手切磋,就算是指点,你也必须体现出你的资质——即分清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刚刚好搔到高手的痒处,你不用催,人家就来解答了。
第二,我们问的问题不具体,根本就是把一个模块或者项目直接丢给人家做了,人家哪来的时间?
我觉得楼主是需要先了解过之后再来提出问题,其实所有的内部电路通讯斗可以实现你所说的方式,比如SPI,UART,甚至并口都可以,只不过实现的硬件和软件复杂度各有不同,你需要根据你设计的系统提出功能需求,然后一步一来。

楼主:
我想用RS232通讯。。。怎么说我没说清啊。。。:(
现在在些通讯协议
没有头绪

楼主:
我需要点方向

网友C:
这个实现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可以参考单片机232与电脑串口通信。自己规划一下通信指令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D:
串口吧,新手上手快些

楼主:
协议就是规则?自己可以制定个规则。
然后的程序就是一些函数,有发送和接受的等。。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E:
板内通信不用max232,直连就可以了,max232也不便宜的说

网友F:
自己可以定协议,怎么简单怎么好,直接相连,一个主,一个从。通俗的说就是自己定义主单片机想要从做什么事就发送一个命令,从单片机接受到这样一个命令后就做相应的操作(具体什么命令和进行什么操作就是自己定义的协议了)。SPI、UART、I2C等通信都可以的,LZ熟悉哪个就可以用哪个哦^_^:)

网友G:
直接连接就行 不过要自己写个协议   其次用串口吧    我这几天做一个单片机读写12887的 也许能给你点思路  你把12887想象成第二个单片机  第一个单片机发送相应命令    当然也可以发送数据  定义一组I/O把他当作地址和数据复用通道   发送命令控制 第二个单片机的相应寄存器

网友H:
自己定义通讯协议,怎么样都行,1根线也可以完成通讯,比如1用2倍时基的高电平加1倍时基的低电平,0则用1倍时基的高电平加2倍时基的低电平表示,可以通过1根线传递你所需要的信息给从设备

网友I:
我来说二句,如果2个单片机在同一块板子上,可以不用232芯片,如果单片机有串口RXD TXD引脚,那直接相连注意 rxd连txd。如果没有串口,那就用IO来模拟串口,也可以模块IIC,看你对哪个熟悉。至于协议,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定义,怎么简单怎么都行。

网友J:
写收发就行 一个板子就不用232芯片了
两个板子方法就多了 232 485 can ....

网友K:
就单单控制状态和参数,没必要自己弄协议吧

可以直接启动定时器,设置相同波特率,然后一个收一个发的,不就结了?
如果不知道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和接收,那就没则了,这是最基础的.

网友L:
串口比较常见吧

网友M:
用串口比较多,也较为容易控制

网友N:
包括软件编写

网友O:
之前用過並口,後來發現很多問題,現在全部改成串口了!

网友P:
串口是基本选择,关键是调试方法和手段,
先调试一发一收,确定发送方无误后再调试接收方程序。

网友Q:
串口通信还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