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那款国产的单片机内部振荡精度高点

楼主:
RT,想用内部振荡,省掉晶振,做1527的解码,不知道那款芯片精度高点,符合解码要求

楼主(2011-05-25):
。。。。。。。。。
请教个问题,来个做广告的

网友A:
1527解码对MCU的速度要求不高,目前IRC的MCU基本都有校准功能
现在IRC校准后做到5%没问题,实测很多做到1-3%

另:广告已删

网友B:
以接收的1527的时间作为参考,不需要考虑振荡的精度

网友C:
宏晶官方指标为:“。。。内部集成高精度R/C时钟,±1%温飘,常温下温飘5‰,5MHz~35MHz宽范围可设置。。。” 不知是否属实?大家有实际测试过吗? 我曾经对宏晶的STC15F104E(DIP8)使用热风+频率计+示波器测试过温飘,好像温飘很小。。。但条件所限,可能不够准确。。

使用了频率计和手持示波器,FLUKE的红外温度计。。。

网友D:
STC15F104E 这个芯片的样片偶也测了一下,内部RC是挺准的。不知道量产后是否确定

网友D:
偶手上的下载板是适合20脚的芯片,12C系列。

偶相接把锁紧座剩余的其它脚,像 1、2、3、4、37、38、39、40,飞线处理一下,对应相应的下载引脚和电源脚,即可实现一板兼容2种引脚类型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