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机怎样读取USB设备中的数据

楼主(2011-05-25):
请各位大侠指教,如何通过上位机(PC机)从USB设备中读取相关数据,并存储到acess或excel中

楼主:
补充:我想通过vc++实现

网友A:
什么设备什么系统什么驱动程序

网友B:
看你的USB设备是什么类,如果是Mass storage,VC应该有API接口的;至于怎么存到excel,那是另一个问题,和USB没关系

楼主:
4# nicklee112233 我想弄一个数据采集设备,通过U口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导入到上位机中

楼主:
3# dqyubsh 采用51单片机作为外围控制器,实现数据采集并通过USB与PC通信的功能,尝试用Cypress的USB芯片,自带了协议和驱动,目前的问题是上位机上的VC++应用程序如何与设备通信,传递数据

网友A:
去CY官网下载设备驱动程序,安装,在安装目录就有测试代码。CY封装一个API函数库,用起来还是蛮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