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

楼主(2011-05-25):
各位大虾:
      你们好!

     本人制作一个测量尺,主要测圆柱物体,缠绕在齿轮上,齿轮上有扭簧,先把尺子拉到最长,然后其会反弹,最后的静止反弹点就是测量的起点,但是碰到的问题就是每次尺子回弹点不一样,会造成测量误差,需要用反射信号方式来解决,请大家帮忙解决下!给一个方案,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楼主最好给出结构图,看是否是结构设计的原因还是机械加工的问题。

网友B:
增加初始转矩,即卷尺全部缩进时的扭矩
方法:
1.  扭簧圈数增加(即扭簧长度要超过卷尺长度1.2~1.5倍以上)
2.  扭簧加宽,加厚